联想E425装系统

楼主(2014-08-16):
今天来台E425机子,老板说机子全部重装系统,来的时候是好的能开机也能进桌面听歌,按F2/F12,都能找到USBU盘,可就是进不了PE,,没法子只能用光盘试了,,光盘是WIN7/32位的,能装了,可是在解压的时候一直出现驱动程序要重启安装,机子就是一直重启,请问一下,这个机子能用USB安装吗?或者说这个机子,装哪种系统,小弟新手,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前天来个台式机,说是能用,用一段时间会断网,重启会好,要求装个XP系统(G41主板)
先开机进系统一看,是挺好了,看不出啥问题啊,装就装吧,
可系统装到一半,过不去了,等了很久很久都过不去了,
硬盘拿别的主板上顺利装好系统,再拿到客户主板开机,能进系统,开始安装驱动时候,又过不去了。
最后换了个主板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款机器装系统就是费劲   要换着版本装  有时要装好几遍才好

网友:
纯系统 进去在用驱动精灵

网友:
装纯净版  shishi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来个台式机,说是能用,用一段时间会断网,重启会好,要求装个XP系统(G41主板)
先开机进系统一看, ...

你的应该换个网卡就好了,把原先网卡拆了。换主板怕是客户不同意啊

网友:
楼主啊你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台式机上面装GHOST完了在拿到笔记本上,装系统有很多办法的。

网友:
难不成这款机有暗病,这么装个系统都那么难?

网友:
桥坏了吧。换个试试。

网友:
可以装呀,装win7就可以 呀。来时为什么装系统呀?

网友:
这机子还有这毛病,还真没遇到过,谢谢楼主提醒,下次我要注意了

网友:
我遇到一机进PE蓝屏,光盘也也不了PE,没法装,但原系统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当然可以USB安装

网友:
谢了,各位,已好,N多个XP后,有一个好用了。

网友:
新手  期待 大神

网友:
这机器装系统 没那么纠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