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的本子装什么系统呀

楼主(2014-08-16):
重装系统出现的问题,搞不明白了,来的时候开机没注意,重装出事了,XP1,没有网络,网卡,PCI卡,WIN732/.64不支持,XP3过了XP画面后,蓝屏,没有找到IDE口,网上也说这个本没有IDE调节,请问各位老师有没装过得,这个机子装什么系统呀

网友:
以前什么系统,为什么安装系统,不知道你说的HP1000是不是DV1000,DV1000分915和945两种,这个机器默认是XP系统,我店里员工装过WIN8,声网都正常着呢

网友:
网卡驱动备份看来相当重要

网友:
最好还是XP。

网友:
装深度出的16,5,可以 我们店里有人装过。

网友:
谢了,各位,好了,还是系统的事,换了好几个,好了,

网友:
还是系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