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80GM-E41不过内存

楼主(2014-08-16):
今天  修到一块  MSI 880GM-E41   跑D3  00  D4插不插内存   都跑这个码。BIOS刷过。清空CMOS也没用。内存SPD3.3V.求高手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
我也再修这板,开始没CPU供电,修出来了无复位,再修出来2.5V复位有了,不跑马,刷了BIOS一样,麻痹的,直接扔垃圾板中去了

网友:
有换过CPU试过吗?内存工作条件还需要时钟、复位,都有了吗?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

网友(2014-10-01):
这个板内存SPD3.3V在内存槽背部烧断的很多,或者在正面靠近南桥那里的地方烧断,确定236脚SPD3.3V有,那再测一测118跟238有没有3.3V咯,这两个脚位会连接到内存插槽旁边一个8个脚的小IC,一般上面是S11。最早这两跟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SMBCLK跟SMBDATA.

网友:
上一份图纸,密码括号里面的

7623V20 (544556).pdf

网友:
如果需要其他版本的请留言,点位图也有。

网友(2018-01-25):
下来试试 看看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