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5

楼主(2014-08-16):
板号LA-9001P进水开机电0.4,拆机维修量CPU没有电压,发现cpu的ic19v供电断线,接回去后开机CPU有电压,电流跑到0.86左右几秒就掉电了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电压没出来,量量看。

网友:
所以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还有转换电压没出来或者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