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00显卡虚焊求维修,成都

楼主(2014-08-16):
玩魔兽世界花屏,黑屏了,系统正常,折腾好几天了后,确定是显卡虚焊脱焊了,拆开机器接通电源开机在黑屏状态下用改锥背部用力按压独显就能显示画面,松开就黑屏了,之前用电吹风吹好过但没坚持几分钟就黑了,目前就只有用集显,想修好独显,店里去问建议我换个显卡要380,买个主板淘宝都才400,想求教有不有成都的迅维网师傅帮我修好啊!或者传授我点经验自己动手省钱啊!

网友A:
这是专业的技术交流网站,这年代没钱谁免费帮你搞?你越想生最后板可能都费了。。。你想省钱,师傅的技术和手艺就不值钱了?你妈妈知道你在吆喝吗?

网友B:
不换,就拆下显卡重做下。。。或者是换个有工具的店去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专业的技术交流网站,这年代没钱谁免费帮你搞?你越想生最后板可能都费了。。。你想省钱,师傅的技术和 ...

就想找个不复发的加焊又没说不给钱,不换芯片,那个那么贵都不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换,就拆下显卡重做下。。。或者是换个有工具的店去修修。

是做BGA吗?显卡焊在主板上拆不下来

网友D:
有不想花钱,还想修好又困难,淘宝主板400,你在哪家问的?

网友E:
去电脑成找个有BGA返修台的80-100元加焊没问题

网友:
换集成显卡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做BGA吗?显卡焊在主板上拆不下来

是啊就是重做BGA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电脑成找个有BGA返修台的80-100元加焊没问题

今天已经拿去加焊了,一百块,昨天晚上自己拆把主板电池取了bios有锁了,开始说硬刷50结果耍不好,要直接换芯片100块,加焊直接放到机器上烤了就好了吗?t500灌胶的,那么多胶不处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不想花钱,还想修好又困难,淘宝主板400,你在哪家问的?

有248到300都是拆机工厂主板啥子的,双显卡主板,但是也怕买,有说坏了的,请教下不是说要免费修,是不想被宰得太痛啊

网友:
t500这机子也不便宜吧,怎么修个几百块也不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248到300都是拆机工厂主板啥子的,双显卡主板,但是也怕买,有说坏了的,请教下不是说要免费修,是不想 ...

加焊100-150
换的话260-350
这个显卡芯片淘宝上买个全新的就要100多,加上运费22,再加上风险什么的就是这个价位了,你可以和他砍价的 。

网友:
看你运气了,加焊过段时间还是会老样子,起码也要值下珠,不容易复发。能换新的芯片是最好了,就是价格稍高

网友:
来成都蓝海恒威找我们修吧,磨子桥龙信607,专业笔记本维修,我们是靠边技术吃饭的。电话1582868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