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进水HP 6530S 不定时掉电维修秒杀一例

楼主(2014-08-16):
客户送来一个HP6530S的机器,说是不定时掉电啊,听客户说这问题有点棘手,客户说以前机器进过水,修过一次,用了大半年,现在又坏了,而且还要马上加急修,哎!开工,既然是进水的机器,那么说来肯定是有氧化腐蚀的地方,先也懒得跑电路了,拿着放大镜一遍又一遍的看,寻找着蛛丝马迹,终于在触摸板下面发现有R414和R415电阻一端连+VBATR端有轻微腐蚀,于是在开机的时候我拿着万用表针轻轻一碰R414电阻,靠!掉电了!经过分析原来是SLP_S3#开启GATE_3S和GATE_5S,GATE_3S和GATE_5S是开启后面的+3VA转+3VS和+5VA转+5VS上图

直接找了2个电阻换了,一切正常,试机半个小时也不掉电了!由于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拍照请各位谅解!觉得可以加点小分啊!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A:
不得不说楼主好眼力,也很细心,直接就找出来了罪魁祸首。

网友B:
这样的故障,基本细心点都可以秒的。

网友:
思路不错 但是楼主挺幸运的 修得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楼主好眼力,也很细心,直接就找出来了罪魁祸首。

做维修细心是根本,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很难做这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故障,基本细心点都可以秒的。

额!你改天发几个秒杀的故障啊,让我们见识见识

网友:
很给力!真的需要看看这样的图纸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确实很细心,这样的问题也能找到,直接秒杀,佩服!

网友:
不定时掉电 测了半个小时 可不行啊

网友:
楼主的脑子好清醒啊,这个也算一修机了,进水的基本都断线或电阻坏的多了.恭喜恭喜!

网友:
思路清晰,直指问题所在点。

网友:
楼主一针见血,直达坏处。

网友:
掉电就是要有图纸才好修,要不然不知怎么搞

网友:
一看二摸三加焊啊,呵呵。。。

网友:
还是进水不严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