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4-08-16):
一般 本本  电压 都打开以后  再开机需要什么条件啊  ?

网友A:
估计神仙也帮不到你。告诉你你也不懂 ,自己去找开机时序

网友:
提供的信息有点少阿。

网友B:
需要好多条件的
比如 CPU 内存 BIOS ……好多的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建议你要是想学习可以去系统的查询下

网友:
你去讯维实地培训一下吧,回来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神仙也帮不到你。告诉你你也不懂 ,自己去找开机时序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好多条件的
比如 CPU 内存 BIOS ……好多的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建议你要是想学习可以去系统的查询 ...

谢谢  是的  我都是自己瞎琢磨  买那好几本书  没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