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贴不发,死不瞑目,有多少同行被误导,inter IBM南桥晶振电压没有压差,实在看...

楼主(2014-08-16):
机型:ACER 4736
版号:LA-4495
     问题很简单,第一台,就是不上电,待机0.001   按开关0.09  ,有时能显示,10次,5次显示,冷了,又不上电,  我测试晶振,就是上面的情况,拼命搞晶振,换了几个晶振,协振电容,10M  电阻,还是不行,两边电压0.24,没有波形,最后换南桥好,换好测量,还是一样,没有压差,没有波形,
     今天第二台,进系统掉电,大家知道,NEC大电容,加两个OK   想起昨天的事情,再次测量晶振,机器完全一样,两边电压还是0.24,没有波形,我拍图片,大家看看,至于为什么,我是不知道!!!!我用事实说话!!!
     发帖,拍图片,辛苦,大家感觉有用,就给小弟加点分!!
   大家先看看,我的万用表,是没有问题的,待机3V电感
我们看看南桥晶振的一边电压如图,0.23V
另外一边的电压,0.24V    如果有人认为,0.23,0.24算是有压差,我也没有办法
看看南桥晶振的波形,是没有的,这个示波器,我用了一段时间,晶振的波形,我测量很多
我们看看EC晶振的波形
下面是亮机的图片

看看进桌面的图片,已经下班,有点暗

大家看看版号,还有我加的电容,怎么样,不用去掉大电容,方便,快捷!!!

最后,大家感觉小弟,发的贴,有点营养,有点帮助,就加的辛苦分,不会扣你们自己的分的,先谢谢兄弟们!!!!

补充内容 (2014-8-19 22:13):
大家,回帖,给了我很多勇气,今天再次测量南桥的波形,终于测量到了,将探头的调成10倍,我示波器调成50MV  确实有正弦波    但是是压差的  !!这个ACER  4736,我测试至少20几遍,的确是0.24V!

网友A:
楼主你加的两个电容确定没有问题吗?原来我都是弄六个,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搞四个,说是可行,现在你只搞两个,确定不会返修吗?我想证明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加的电容就两个吗?

给我加点分吧,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加两个,可以一年,你加一个,半年,还回来!,你继续赚钱,哈哈哈

网友B:
告诉大家,这个机器,我开始修那个电压,换晶振,那些不行,换南桥,好了,根据没有压差,去换南桥,虽然好了,但是没有压差,居然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加的两个电容确定没有问题吗?原来我都是弄六个,现在有很多人都是搞四个,说是可行,现在你只搞两个 ...

LZ是没去掉大电容,增加上去的,如果去掉大电容,那要加6个

网友C:
还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事,不需要起振就能开机,那拆掉晶振还能开机吗?

网友D:
习惯于去掉大电容,再加六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习惯于去掉大电容,再加六个

那样,太麻烦,直接加,我搞了十几台,从来没有返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事,不需要起振就能开机,那拆掉晶振还能开机吗?

开始按开关,能上电0.09,去掉晶振,也是一样,但是好了以后,我没有去掉晶振实验!!!!

网友:
晶振没波形,楼主有没有看一下时间会不会走。

网友:
抽空我遇到这个宏基的板子我也测试一下波形 看看是否有

网友:
宣哥,不久后我也来个波和你一起波波,哈哈

网友E:
看你打的波,示波器调的不是太好,时间  电压   倍数,调节好了,就会打出波的,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
内容不错 可惜我还不会用示波器呢 呵呵 IBM的南桥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是没去掉大电容,增加上去的,如果去掉大电容,那要加6个

不去掉原来的大电容,直接再加2上去???这样OK的?

网友F:
我硬是没看懂楼主想表达啥意思

网友:
晶振怎么会没有压差阿。从未 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打的波,示波器调的不是太好,时间  电压   倍数,调节好了,就会打出波的,标准的正弦波

你好,怎么调节,能指教吗?   我打其他的南桥,一般真的有正弦波,就是这个没有,那么电压相等,怎么解释呢?我真是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硬是没看懂楼主想表达啥意思

我们正常的理解,南桥要上电,晶振要起振吧,要有波形吧,但是这个我测量的晶振没有压差,没有波形,但是是能正常使用,  奇怪吧,所以发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样说,能明白吗?   南桥晶振两边的电压不能相等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加分,支持一下,我对笔记本不怎么懂收藏了!

网友:
应该有波形

网友:
电压基本一样,如何解释?????

网友:
要是你的结论和测量正确就打破了固有的上电条件了
估计应该是有波形的 可能没有测到

网友G:
好久没看到楼主的帖子了,发上来就是精华,赞一个。加分,不加分没天理呀。

网友:
不去掉大电容,就这样加还没搞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好久没看到楼主的帖子了,发上来就是精华,赞一个。加分,不加分没天理呀。

兄弟,你修的比较有难度,你发帖思路也清楚,我很佩服,我这里要么二修,要么简单电路,二修人家基本都是CMOS电池啊,常用芯片,都取走,给我留个骨头,放弃,简单电路,我就不要发了,人家看你的帖子,就能学到很多东西!!!!!!真心想交你这个朋友,最近修的新机器很头疼,比如华硕,联想,没有什么资料,除了BIOS,什么也没有,干BIOS  桥,显卡,不行就没有思路了,都是过内存,跑马,不显示的,兄弟,有什么好思路,指点一下我,再此,谢谢!!!

网友:
是不是接地点选得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你打的波,示波器调的不是太好,时间  电压   倍数,调节好了,就会打出波的,标准的正弦波

AUTO键按了没有?固定电压,固定波形,按下就可以抓了

网友:
有些电压差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修的比较有难度,你发帖思路也清楚,我很佩服,我这里要么二修,要么简单电路,二修人家基本都是 ...

楼主你太谦虚了。

网友:
就是,没注意过没压差。。

网友:
曾经也碰到过   一个  EC 没有波形   也搞了好久。以为是EC 的条件。不触发。晶振没有波形

但我EC 是新买的  焊接良好  。   没波形 让我头疼了一会。结果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真没碰运到过南桥没波形的。

网友:
向楼主学习,太利害了,这种问题以前遇见过,我没修好

网友:
哈哈。。加2个电容的可以吗?不去掉大电容?它就是因为大电容性能不佳所有才出问题的  你不去掉还能用吗??

网友:
见到 ntc大电容 第一感觉就考虑它

网友:
南桥出现问题比较多现在,学习了

网友:
这些维修当中碰到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
加的那两个电容 ,正极你接在哪

网友:
楼主更狠啊,我都加4个

网友:
楼主霸气啊,又可以节省成本了

网友:
修过一个DELL的,也是没南桥晶振,波形时有时无的,

网友:
怎么打不出波莱呢
]

网友H:
这宏基我修的可多了,不是南桥虚焊就是NEC换电容的,南桥按理来说不用换,只要加焊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这宏基我修的可多了,不是南桥虚焊就是NEC换电容的,南桥按理来说不用换,只要加焊你会有惊喜的

加焊了,冷机,又不行,!!

网友:
示波器要调到AC。。

网友:
我测量晶振,只相信示波器

网友:
ibm的我换过南桥,好过 后来又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难道还是桥又虚了  唉!最后没修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南桥也没顾得拆下 20大洋送客户了

网友:
本人试过,大电容旁加2个330的电容可用一年左右。

网友:
第一台有时开机有时不开的会不会再返修呢

网友:
f这桥就是爱坏,,

网友:
在许多板上面,如果示波器调得不好是不出波的,快捷的方法,按AUTO

网友:
晶振不起振 时间日期 BIOS设置都能保存吗? 表示怀疑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有时候打不着波测晶振。

网友:
奇葩  机子,正常应该有波形的呀

网友:
0.01也算是又压差的

网友I:
事实是要么你见鬼了,要么示波器坏了,要么示波器没调好!你没觉得哪个可信一点!!!
条件正常32K肯定起振,如果不起振也能触发,那真活见鬼了!!那要晶振来干嘛,还不如拆掉!厂家每块板少个晶振电路也能节省不少成本!

网友:
楼主说晶振,今天刚修到个,致铭的杂牌板子,不触发,碰到晶振就触发,然后示波器打波,很杂乱,更换后,OK,。波形正常。。。。晶振不起波,南桥怎么工作哦,呵呵,所以,你做个试验,把晶振去掉,呵呵,肯定就不触发啦。。。。

网友:
没压差?连波形也没有?

网友:
不可能没波形,只是你没有测到而已。

网友:
我们都是去掉大电容,直接换四个上去,没有换六个的啊

网友:
不然都可能以为是这里有问题,确实有价格的资料

网友:
最后一张图加电容还能这样加啊,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大家,这个机器,我开始修那个电压,换晶振,那些不行,换南桥,好了,根据没有压差,去换南桥,虽然好 ...

期待大神来分析分析这个晶振不起振的原因。

网友:
那说明有时晶振无压差 有时示波器测不出32K也属于正常 对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郁闷,遇到很多没有压差的,也正常开机,至于波形,不知道是我的示波器有问题还是跟你一样,从来没有侧到过波形

网友:
这个不是ACER 4736G么,看到这种机就好像看到钱了一样呀

网友:
大电容的问题试过用4个330很稳定,加2个的办法下次有机会试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又可以省两个电容了,这个可以加分

网友:
拆了换330是很麻烦。。加的怕不稳定。。今天看到实例了下次也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加点分吧,我负责任的告诉你,加两个,可以一年,你加一个,半年,还回来!,你继续赚钱,哈哈哈

楼主真是个人精啊

网友:
这个案例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了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南桥的晶振我也遇到过,nEC大电容的板会有几个不装的钽电容的位置,不知道厂家......省略几千字

网友:
学习了!下次得注意点!

网友:
看上了你的大电容,看来以后可以省事好多。这样应该也稳定吧。

网友:
强烈支持楼主,本人就遇到过,没有压差没有波形照样触发,照样亮机,不断的搞晶振,搞死都没有搞好。现在终于有个同类的了,加分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主主要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楼主你加的2个电容是多大的我一般换4个33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习惯于去掉大电容,再加六个

我是看客户态度而定   大方的客户我就给他换全新的大电容,,墨迹的客户我就飞两个330就行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大家,这个机器,我开始修那个电压,换晶振,那些不行,换南桥,好了,根据没有压差,去换南桥,虽然好 ...

榟林1只能说明你的数字波太低级了,初级的玩具.

网友:
应该是有波形有压差的,这是设计原理就决定了啦。
实测没有,要么操作问题,要么工具问题。
不过,楼主提出来,也提醒大家,有时没测到波形和压差,就注意暂停,搞其它去,说不定就好了,免得浪费时间与精力。

网友:
能开机,就一定有波,应该是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所以没测到,明天我抽时间发帖解释一下。

网友:
我觉得压差肯定是存在的  只是太小了 没让你测出来吧。。不然这晶振就真的是演员了

网友:
电容这样有半年很好啊,呵呵

网友:
示波器要提高输入阻抗

网友:
我是搞四个也修了很多了   没有返修的

网友:
你的贴看了,认同你的辛苦,你可以放心了。

网友:
维修界的人才,维修界的精华帖。看过了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大家,这个机器,我开始修那个电压,换晶振,那些不行,换南桥,好了,根据没有压差,去换南桥,虽然好 ...

没压差换南桥居然还好了

网友:
测试下  10X

网友:
前几天也是示波器死活测不到晶振的波形。最后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就好了。搞得我整了好几个晶振。要不是试着开机一下,麻烦大了去了。

网友:
楼主这种精神值得学习,遇到问题就得这样才行,多几次验证,谢谢分享,给你加分!

网友:
或许这是个特殊的案例吧

网友:
英特尔南桥晶振必须起振

网友:
新的见解  感谢楼主

网友:
看来要设备齐全啊

网友:
不是没有压差,而是楼主测量有误差或不妥之处。

网友:
万能表都可以测试还要示波器干嘛,关于示波器楼主看来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那拆掉晶振还能开机吗?

网友:
表示不会没波形吧。0.230.24不是压差吗》?

网友:
我遇见1次进水机,不走码。晶振不起振。在烤箱里面烤了10分钟,就起振 !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事实是要么你见鬼了,要么示波器坏了,要么示波器没调好!你没觉得哪个可信一点!!!
条件正常3 ...

既然没见鬼,示波器也是好的,只有示波器没调好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不喜欢拆大电容,直接加两个330

网友K:
你这样并电容效果不好吧

网友:
可能南桥的时钟由其它电路输入,或内置

网友:
我用这么 就示波器还真没有见过楼主说的,机子正常测不到波形的。应该是你没有调好示波器吧。

网友:
正在学习示波器,觉得有点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样并电容效果不好吧

大量的实践证明,绝对没有问题,安装方便!!!放心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既然没见鬼,示波器也是好的,只有示波器没调好了。。。

老师你好,我是没有调好示波器,波形,我已经测量到!

网友L:
不是要加4个330吗,加两个也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要加4个330吗,加两个也一样吗?

完全可以,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冷机,又不行,!!

有可能你的温度没到位

网友:
看到后天说能亮机,事实上肯定有波形,如果示波器测不到,应该是没有调好或频率不够,至于你说的压差可能是太小了。

网友:
看来没有什么定理是永久不变的。。  还是需要灵活变通才行啊。。。

网友:
有些南桥晶振需有调到10mV才测的出波形

网友:
万用表用四位数的,示波器时间轴电压轴调节好倍数调节好,你会发现真理

网友(2014-09-15):
LZ的思路是对的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