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联想G460喇叭声音卡顿,耳机正常

楼主(2014-08-16):
如题,机器板号是LA-5751p。接到机器的时候,放音乐声音几秒钟后消失,消失几秒钟后又有,然后再消失,如此往复。
拆机,进系统放音乐,用万用表电压档测喇叭电压,有声音的时候有电压2.5V,没声音的时候没电压,

测声卡电压正常,

(600多K的图都上传不了?)
与南桥通讯的AZALIA 总线上只有5脚有电压(但应该是正常的吧?因为喇叭有声音),望高手指点,

换了一个声卡,好么,直接没声音了,喇叭接口处电压直接为0V,把声卡电压测了一遍,发现29脚的1.65V电压没出来,
又换一个声卡,放音乐,刚打开,有声音几秒钟,以后就一直没声音,如果调一下音量,调过音量后有声音几秒钟,以后就又一直没声音,或者把音乐快进或倒退到某个时间段,也是就有声音几秒钟。

有声音的时候,我用万用表电压档测功放接口 的第4脚(左声道),点着没动,一直有声音,过了一会儿表笔拿开,声音一直没断,关机再开机,左声道一直有声音,右声道一直没音,没招了………………………………,还是声卡的问题?,

另外声卡的这几个脚,只是供电???

各位都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直接更换声卡功放芯片。要是我修的话。

网友:
已经换第二个了,才一个喇叭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常见  网楼主解决以后结果说一下谢谢

网友:
功放和声卡芯片一起换。

网友:
估计倒霉换了2个都有问题的,继续换吧,

网友:
功放、音效芯片、喇叭接口这些线路有没有空焊……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2次
都是 声卡坏了 声卡不要吹太久容易坏的  重新换温度调小点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下声卡旁边的电容  上次遇到过一个DELL的机器 摔得 是一个电容坏了

网友:
测试一切OK

网友:
碰到一回事耳机一直有声音,喇叭放3秒就没声了。直接换声卡好的

网友:
今天过来又换了一个声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声卡,上次我遇到和你的形象是一样的,。。。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声卡边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边上的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确定不是耦合电容吧?声卡边上大部分是耦合电容。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样 也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台和你的问题一样 也没有解决

你换声卡试了没?我这个还是声卡的问题,换上第三个好了,

网友:
是不是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台这样的,没过保叫机主返修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