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300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4-08-16):
今天有一个联想SL300.。喇叭有声音插耳机没声音,插耳机转动时有杂声,,,系统换了好几个,,官网驱动也下,声卡还加焊,,,还是没声音????声卡是CX20561——15z
求解

网友:
帮忙看一下。。求大师分解。。。。。。给点提示

网友A:
换个耳机孔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耳机孔试试。

换过了,还是不行客户急啊。。。。。。速求,,,给点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了,还是不行客户急啊。。。。。。速求,,,给点提示

最好在SL300的料板上找一个,以前遇到过联想的机器换耳机孔的,在别的联想型号上换的不行,找了个一样的料板换上去才可以的。

网友:
查声卡IC 13脚,插耳机和不插耳机有没有电压变化…………目测不插耳机有3.3V的电压,插了耳机只有1.65V以下的电压……这个才正常。

网友B:
好吧,,,换了声卡,,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换了声卡,,好了。。。

换了声卡就解决了吗?

网友:
还是声卡,供电正常果断先换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声卡的问题多一点。如果外围都查了,只能换卡了,还有就是功放那一块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声卡就解决了吗?

恩,换了,,就好,,就是声卡事儿

网友:
我还以为是耳机孔的问题呢

网友:
换耳机接口会好的,不要查了。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