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掉电问题,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8-16):
神舟优雅A410的机器,板子为广达的SW9,之前是因为不定时的死机,逛坛子都说是CPU后面的NEC大电容的问题,果断干掉换了6个330,现在是又变成启动掉电了(之前没有这个故障),掉电是在出现windows图标的时候掉的,掉电后再开机就没问题,正常进系统,进PE也正常,进系统后重启不会掉电,但是如果关机的话再开机,到windows图标的时候就会掉电,掉电后再开就能正常进系统,如此往复,还有就是如果开机后在跑到windows图标前crtl+alt+del重启一下,也不会掉电,能正常进系统,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感谢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看呗。

网友:
估计还是你大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