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硬盘用MHDD还有修复的可能吗

楼主(2014-08-16):
帮忙看看  客户的  还能修复吗  这才扫描到34%  懒得扫了  这也太多了

网友:
MHDD想修复这些我想已是不大可能,尝试一下erase试下

网友:
mhdd修复红绿色块是不行的

网友:
有可能是固件的问题呢?也可以试着修下。

网友:
用MHDD修复是不行的

网友:
需要专业工具,先做G转P,再加P表试试,不行就要跑校准了。

网友:
完全 不可能   不要用 MHDD折腾了 浪费时间

网友:
MHDD现在很多修不了

网友:
用PC3000效果挺好

网友:
用Victoria来试下,可以再系统下修复,固件也不一定。

网友:
缺陷集中的还好办如果不集中修的意义不大。数据比盘更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