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ICBQ24725芯片脚位图

楼主(2014-08-16):
自画ICBQ24725(充电IC)脚位图,根据ASUS点位图制作。

网友:
建议楼主吧引脚定义也写上,好人做到底吗。

网友:
楼主你太强悍了吧,小弟我收藏了,谢谢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做的,那么板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什么软件做的,那么板正

用的Snag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