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2282。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4-08-16):
AOC2282自动开关机。维修方案。电压输出5V14V有波动。滤波电容换了、对地电阻换了,P1337换了都无果。外接5V驱动板正常。故障确定电源部分。经排查P1337芯片6脚外贴片二极管型号PG950 正向阻值增大。二极管D803给P1337持续供电的整流二极管不良。换了就OK了。

网友:
你是如何确定的,整流电压为多少,这个整流是多少伏

网友A:
原理可以说一下不   整流电压为多少,这个整流是多少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用in4148可以代换呀?你是怎么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可以说一下不   整流电压为多少,这个整流是多少

芯片自馈供电。整流出来是1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用in4148可以代换呀?你是怎么替换的?

可以。我用的任意型号。12V驱动板或者功放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我用的任意型号。12V驱动板或者功放芯片供电的整流二极管。都行。

太好了,以前我碰见这样的件坏就是测出来了也没敢代换,怕型号不对再烧一片,只好找一样的板子拆,可一样的板子哪有那么多呀,这回就好了,我敢干了!thank you!

网友:
修复前测到VCC脚电压跳变吗,二极管正向阻值增大,大到多少呢,多少才是正常的呢

网友:
你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如何判断二极管的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