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京东方屏通病。

楼主(2014-08-16):
此屏故障白屏。解决方案。飞线。京东方 18.5. 21.5屏都是一样。都可以飞线解决。白花屏。

网友:
BOE,又一个通病出现了,多谢LZ分享

网友A:
请问LZ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LZ这个是什么信号

第一行模组缺少个高压。

网友:
这个要LZ真NB

网友:
楼主高手,这都能搞定

网友:
飞过一次,飞好了的,,。。

网友:
高手,这都能搞定

网友:
嗯,公开的通病VGH电压吧

网友B(2014-09-23):
楼主 HT185WX1-300  的屏能搞定不

网友:
这上焊接 这个我有困难

网友:
详细讲哈, 没有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HT185WX1-300  的屏能搞定不

通病。1分钟搞定。

网友:
加点文字说明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是牛人阿,佩服,一是能找到关键点,二是能飞线搞定

网友:
高手呀  佩服佩服

网友:
分享,分享的不是结果,是思路。连图带分析更给力。当然,楼主还是很牛的人。大赞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但是觉得楼主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