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4-08-16):
主板映泰TF520 A2+的上的AMD5000+的U 开机玩一会就自动断电。但是开鲁大师就不关机了,点一天都不关机。CPU风扇2500转。
CPU下边4个角也垫东西了。求各位大神帮忙参谋参谋怎么回事。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CPU

网友:
不会这么蹊跷吧?个人认为纯属偶然,应该有虚焊在。。

网友:
散热问题   供电不稳定   桥虚焊都会自动关机

网友:
关机时手摸下散热片是否烫手。如果不是温度问题就是有可能是桥虚焊的。因为桥空焊后把PG电压拉低从而形成掉电又或者是某部分的PG电压不正常所致

网友:
散热,虚汗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