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中华21.5屏通病。修好太多了。

楼主(2014-08-16):
此屏通病。灰花屏。解决方案

网友A:
怎么没有文字描述啊 你这看不太懂啊 不说菜鸟  高手都 有点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文字描述啊 你这看不太懂啊 不说菜鸟  高手都 有点吃力

此款屏通病。第一行模组缺少高压。第二行模组缺少负压。飞过去解决问题。

网友:
第一张是故障现象嘛? 没看出来

网友:
最好还是加点文字说明。。。像我这样的新手好看懂。。通病好。。

网友:
图片也不清 怎么飞的线

网友:
楼主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没有看懂

网友:
edisong -4 严禁灌水

网友:
确实有些看不大明白阿

网友:
这缺电压怎么测从哪入手检测具体飞线从哪飞到哪,楼主辛苦细心讲解下

网友:
高压和负压在哪个啊,看你那图片,不算右边那个单独的点,都飞的第5个点。那个是负压?高压在哪里?本人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屏,型号是CLAA215FA,开机灰屏,像雾一样。

在测量屏板上电压都正常后,我就想到会不会模块缺少VGH电压。
拆开屏后,看到有单独的模块,把模块上的电压都打一遍,没量到高压,负压是量到了。
然后我VGH,接个10K的电阻,一个点一个点试,还是试不出来,最后我怒了,找几个像是VGH的点,直接焊上去。
还是不行。
最后放弃了。
今天看到你的帖子,原来有两组缺压,我又拆开液晶,我就量了一下第二个模块是不是缺负压,我量了,也有-6.5的电压,不缺。
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同样的屏,我的一组模块,一共有12个测量点,而你的有14个。

网友:
楼主高手,以后遇到这种屏试试

网友:
高难度问题外加高难度的帖子。我等新手路过即可

网友:
楼主能介绍详细些吗?

网友:
屏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啊!真心没看明白!

网友:
图片能加些描述就更好

网友:
型号是CLAA215FA,开机灰屏,像雾一样

网友:
第二根线是高压  第一行模组缺少高压  飞线到模组的第一跟线
第四根线是负压 第二行模组缺少负压 飞线到模组的第二根线
这个在焊接过程中要仔细再仔细

网友:
怎么没有文字描述啊 你这看不太懂啊

网友(2014-10-16):
只看图也不懂啊

网友:
真是通病,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17-08-03):
修屏高手, 收藏了

网友:
这种屏问题的都推了 又空的话可以试修下

网友:
那线有多细,不会把小耳朵搞坏吧。可要小心。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到底缺那几个电压呀?做个Y的飞线图就好了

网友:
楼主厉害 我屏幕坏了都不修除了白屏的修一下 呵呵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这样的飞线要有图才好办,兄弟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
下次碰到了试试看。。。。。。。。。。。。。。。。。

网友:
修屏的高手,厉害喔。 反正也没有弄懂这个些怎么连接的。 呵呵。

网友:
问问大家怎么修这个显示器正需要这个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