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631P上电掉电,内存1.8V被拉低,,,求助!!

楼主(2014-08-16):
一台东芝的笔记本,主板的板号是  LA-3631P,故障上电掉电,测量CPU供电与时钟可以,电流0.6左右掉电,仔细测量无内存内存供电,把PJ3断开,内存供电产生,这个点打阻值却没短路,没有思路了,,,求指点!!

网友A:
有波的话可以看下1.8输出有没杂波 另外可以尝试吧PG16断开试下

网友B:
内存供电不了, CPU电压怎么会出的呢。东芝的看看有没有大电容呀

网友C:
没短路应该会输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的话可以看下1.8输出有没杂波 另外可以尝试吧PG16断开试下

没波,所以抓不了,PJ16断开后,电流跑到0.12,跑不动了,,,

网友:
掉电要看分析一下是什么 原因 ,可能你的判断不一定对的ALP59XX 系列的爱坏 哦  仔细看下细心可以解决好多的问题哦,我们修理本本 一问 二看 三电路

网友:
挨个依次断开1.8V相关电路,看看是哪个拉低的。

网友D:
是不是因为1.8去的地方太多不好找

网友E:
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F:
把PJ3断开,内存供电产生,这个点打阻值却没短路,没有思路了,我们也是没有思路!1.8V和1.8VP区别,各来源自哪产生的呢???求助。

网友G:
1.8V本身带不动负载,应该输出有杂波,干滤波电容,芯片ISL62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短路应该会输出呀

嗯 ,把PJ3断开,1.8V就出来了,,,后面拿掉CPU打阻值有230多,不拿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供电不了, CPU电压怎么会出的呢。东芝的看看有没有大电容呀

没有大电容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了,怎么CPU电压出来了,内存电压还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因为1.8去的地方太多不好找

对啊!!感觉去的地方有点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不是这里的问题。。。

有可能不是,但是会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PJ3断开,内存供电产生,这个点打阻值却没短路,没有思路了,我们也是没有思路!1.8V和1.8VP区别,各来源 ...

1.8V就是1.8VP通过一个JP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V本身带不动负载,应该输出有杂波,干滤波电容,芯片ISL6227

师兄,指的是那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