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奇怪的花屏

楼主(2014-08-16):
先上张图片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加焊了显卡故障依旧,因为当时忙,就没有深究
今天又遇到这个样的问题 开机正常一会儿 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显卡重做了下,还是这样 有时红绿蓝屏 有时还白屏 外接是一样的问题
有哪位遇到修好的,分享下经验

网友:
显卡动力显存在看看吧

网友:
刷BIOS试试,在不行就可能是显存了

网友:
同样问题遇见过,不是同一款机!但是重做显卡故障依旧,后续没有修好还给顾客!!!失败告终

网友:
遇见这样的问题,重做显卡显存还是一样!最后还是失败告终,

网友:
这种只能 查查显卡和显存供电还有周边的电阻 实在是不想查  干显存 - -
感觉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 显存 屏呢 都试过那样?

网友:
加焊显存或者拆料板显存替换试试。昨天看到一个帖子Toshiba L600花屏维修也是这样显存。

网友:
细心可以解决好多的问题哦,我们修理本本 一问 二看 三电路 这个问题一换芯片 2换现存

网友:
这个跟bios 没关系,主要是显卡显存

网友:
显存坏了的可能性比较大,换显存。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吧!

网友:
这家伙,估计显存问题多些

网友:
换一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查一下屏线.看有问题没

网友:
先排除下屏,屏线, 下来再敢显卡 显存

网友:
只能换个显卡试试,光加焊没用的

网友:
我遇到过 ASUS  不知道你是开机就这样还是用一会就这样

网友:
您外接一下看看呢

网友:
擦一下 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换显卡看看啊

网友:
换显卡吧,不行干显存

网友:
屏线问题了,通病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屏吧 不行再动显存

网友:
外接都一样肯定和显卡有关,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先测下屏/屏线/显卡/显存是否有问题,,出现这样的花 显存芯片的可能性挺大的。显卡建议先重置下吧 !多测其他条件!!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呢。大家都说是显存的问题,。先查下供电吧。

网友:
找个旧的好的显卡换 不能用原来的 如果还不行再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