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IVO屏的问题

楼主(2014-08-16):
此屏不升压或是升压不良都是小问题。 这个硬伤。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上图。这是图解。

网友:
没文字叙述

网友(2014-09-23):
三分之一  像VGL  不正常。

网友:
怎么解决的,没看明白啊,,硬伤使得屏半部无显示。。。。那个位置几根线,只接一根可以?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网友:
真的没看懂   来点文字介绍啊

网友:
楼主讲述不清,感到云里雾里

网友:
没有看懂咧, 呵呵

网友:
云里雾里的,看不懂

网友:
没说修好没有  不清楚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坏在什么地方,故障现象及维修思路和经过,让大家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啊,没解释,对新手来说就是天书

网友:
手里有好几个这样的屏了都是点一会就屏开始抖动,加焊升压芯片能好几天换也不行。

网友:
LZ好歹写下过程让我们学习一下啊

网友:
没有看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