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 有两个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4-08-17):
只有左下角的那个能用,其他两个没反应,有5V供电。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换USB接口 接口松了。

网友:
或许 是BIOS设置

网友:
两个同时不能用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楼至辛苦了

灌水也不是这么灌水的把,楼主是询问,你谢谢分享个啥

网友:
有5V供电,再看看有没有数据传输呀

网友:
南桥问题,USB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