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代换 N11M-GE2-S-B1

楼主(2014-08-17):
今天收到一台朋友拿来一台联想G460 原本是屏破碎,好个朋友自己拆开时笔记本电池没取下,一不小心屏线在屏处哪里划的一下 ,黑屏了,我心想不好估计电池碰到哪里了,拆机测 屏供电没,背光开启信号也没,外接正常,估计显卡挂了,一看显卡型号N11M-GE2-S-B1,新的没有,料板上也没,刚好有块N10M-GS2-S-A2,看看上面电容位置都一样 ,试试看吧,直接BGA ,做好开机还黑屏,外接试了下,有的嘛,那应该好用的呀,再测屏供电有了,说明原来显卡是挂了,现在应该是背光开启信号没,量了下果然没,查开启信号 DISPOFF#电压0V,DISPOFF# 是BKOFF#通过 D12二极管转换而来,BKOFF#直接通IO 105脚 ,DISPOFF#有个上拉电阻R250测没坏,测另一端BKOFF#无电压,关机测IO 105脚对地阻值 1欧 ,好了IO 也挂了,直接把D12挑起,开机屏亮了,既然这样亮了IO 也懒的换了,完工, 由此说明NVDIA的显卡BGA一样电容脚位一直,型号差不多应该可以代换的。大家加点分呀 纯手工打的。

网友:
背光开启断掉,用+3VS直接供电,后续会有隐患吗?

网友:
不会 已经试机2天一切正常

网友A:
不会白一下啥的吗

网友:
大神说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唉这个一不小心呀,不过楼主勇气可佳呀,这样都敢尝试

网友:
呵呵。。手上正好修着这种机器!

网友B:
换屏一定要拆电池

网友:
胆大心细,维修高手

网友:
这也可以 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白一下啥的吗

不会的 亲测2天 屏盖关起 也会黑

网友(2015-06-08):
看看哦学;拉克丝了;打开;拉克丝的;拉山口的; 拉克丝的asda是的阿斯顿

网友:
大王大师的啊实打实的大叔大婶的

网友:
换屏烧坏过不少,但都是小电感,小保险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一定要拆电池

恩,好多人不拆都烧了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