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X插了诊断卡,求教

楼主(2014-08-17):
网上淘来了X5650、hynix 8G eccc内存、超微X8DTL-3主板,

装配完后点不亮,不上cpu不报警,上cpu不上内存报警,上cpu上内存不报警。

之后买来pci诊断卡,插到了pci-x槽上,电脑通电后马上就停了,拨掉诊断卡,能通电,但现在不报警了

问淘宝老板,说pci-x不能插诊断卡,一插就烧主板

请路过的大神指教指教,这主板还有救吗

受到警告 2#

网友:
一插就烧主板

网友:
PCI-X是什么插槽?

网友:
PCI-X插了诊断卡是什么秘密武器  还没见过 刚听你这讲 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用来修没PCI口主析板的

网友:
应该说的是PCI-E槽吧

网友:
究竟是PCI诊断卡还是PCI-E诊断卡。

网友:
pci-x插槽是服务器主板特有插槽,脚定义和pci不一样,硬插上去会烧桥。

网友:
按照你开始说的可能是内存的问题。但是你pci-x槽硬插pci诊断卡,现在可能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