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显示器开机全是横线,,很多,,

楼主(2014-08-17):
开始时电源板高压烧了,换了个高压板好了。拿走没多长时间又黑了、
发现烧了一根灯管,继续换灯管。。好了。。。
过了一夜。。。。第二天再开 就花了。。。。。信号灯亮,就是屏幕全是横线。很多。。。。
有时候还是别的形状。。换排线还是不行。。
哪的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换灯管时候弄坏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灯管时候弄坏屏了

换完没问题。试的可以。、隔了一夜,就花了、

网友C:
你重插一下屏线试试啊!

网友D:
屏线换下看看。。
还是没用就是逻辑版虚汗了。升压电容那边的问题,加焊下电容。三极管。跟ic。
就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换下看看。。
还是没用就是逻辑版虚汗了。升压电容那边的问题,加焊下电容。三极管。跟ic。
就能好了 ...

逻辑板。哪个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重插一下屏线试试啊!

试了,换也不行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吗,可能是程序

网友:
逻辑板就是屏的电路。这个你都不知道,这问题你自己解决不了了,。

网友E:
上个图看看,横线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看看,横线估计是屏坏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完没问题。试的可以。、隔了一夜,就花了、

我遇到过换完灯管测着没事,时间长了时不时出一条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换完灯管测着没事,时间长了时不时出一条亮线

怎么解决的?

网友A:
赔钱,还好是熟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赔钱,还好是熟人

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赔钱。。。。。!!!!!

技术不好屏电路不知道怎么搞,主要是不影响使用一条亮线协商协商这事就过去了

网友:
屏线开焊了,这种可以压屏的, 还是找能压屏的专业维修给压下。

网友F:
维修风险还是很大的,搞不好钱没赚还要贴钱。

网友: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灯管还有问题啊,我遇到过灯管坏了导致花屏的!

网友:
不是屏也坏了呀,,,

网友:
所以说换灯管价格不能太低,要不然风险就自己担了

网友:
换跟屏线来试试,从你的描述来看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电容鼓了。。。。。。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哪里虚焊了吧 加焊试试

网友:
这么多问题直接换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风险还是很大的,搞不好钱没赚还要贴钱。

提高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用板测一下屏!屏还是有可能好的!不要急着说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