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4-08-17):
HP431的机器,开机正常显示,就是在马上进到桌面的时候就花屏了,然后一会就蓝屏了,有时候也是暗屏!进PE试了下不花屏,弄了下屏线不行,做人做过显卡,还是不行 。有谁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你在官网上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A:
楼主3星手机对不对

网友:
重做个系统试试,还有把散热做好。

网友:
感觉和我以前修过的一台机器差不多,像是显卡挂了。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感觉像是显卡问题了 蓝屏代码0x00000116

网友:
进系统花屏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B:
pe下是低分辨率,正常。进系统打上驱动在高分辨率下花屏。显卡芯片本体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下是低分辨率,正常。进系统打上驱动在高分辨率下花屏。显卡芯片本体性能不良

谢谢指点,我刚才看了蓝屏代码 感觉显卡本身的问题多数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换显卡干显存

网友:
卸掉显卡驱动正常嘛?

网友C: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我换个硬盘 装系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3星手机对不对

俺是屌丝用不起啊

网友:
修好没,幼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我换个硬盘 装系统好了

真的假的啊,我这也有一台431 过LOGO 先花屏 然后是蓝屏,蓝屏代码116

网友:
还没修好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的假的啊,我这也有一台431 过LOGO 先花屏 然后是蓝屏,蓝屏代码116

你换硬盘装系统试试 不久知道了

网友C:
我换个硬盘 装系统好了

网友:
是不是系统坏咯

网友:
显卡故障,这个机器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没去研究了 同行拿回去了

网友E:
显卡的问题大些,楼主换了没有,告诉一下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的问题大些,楼主换了没有,告诉一下结果啊

典型的灌水... 我好想说了 换个硬盘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F:
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重植下或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这种情况也只能重植下或换显卡了

典型的灌水  最后换个硬盘好了 就没管它了

网友:
手上一台HP的   进系统闪屏的     重植显卡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个硬盘 装系统好了

奇怪了,花屏跟硬盘有关?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显卡或显存上面了,先找显卡,再找显存

网友:
换显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