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6W2T花屏故障求救

楼主(2014-08-17):
话不多说啊!头大了,有时候花屏,有时候关了再开就正常,内存换过,外接也花。显卡还是显存
显卡

网友:
花的很有艺术感啊,第一次见着这情况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公布解决方案

网友:
小白无解,既然是显卡的问题,大神出招

网友:
显卡虚焊可能性大

网友:
最好是换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多呀

网友:
加焊,不行,换,

网友:
先搞显卡再说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再加焊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