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的桥945和G31怎么区分?

楼主(2014-08-17):
GB的桥945和G31怎么区分?最近换桥老是不好,问了下才知道还有945专用和G31、G41专用,不可以代换一说,但也有说可以代换并声明代换成功的。但我还不知道怎么区分这两种桥,百度了下也没找到区分方法,想问下各位是怎么区分的,谢谢。

网友:
GB的桥我一般都是通换,945 G31 G41都是GB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专用吧

网友A:
G31 G41 的板子  为什么价格那么贵呢   而且是废板  难道是因为芯片比较贵!!

网友B:
945 GB和    G31 G41 GB是不一样的,呵呵

网友C:
GB的桥坏得多,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945 GB和    G31 G41 GB是不一样的,呵呵

我就是想问下买回来的桥能不能从桥上区分是945的还是G31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B的桥坏得多,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吧

我之前也以为不区分,最近买的桥换了老不好,卖家告诉我要是在G31上不行你就拿到945上试试,总有一个行的,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以为不区分,最近买的桥换了老不好,卖家告诉我要是在G31上不行你就拿到945上试试,总有一个行的 ...

卖家在忽悠你吧,你买的是新还是旧的?

网友:
感觉没什么不一样的,以前都是这么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家在忽悠你吧,你买的是新还是旧的?

是新的,换了一家店卖家直接问是要什么样的,问怎么区分人家说发货的时候会区分。

网友E:
我也是听网上有这么一说,但实际上。我经常用945的桥换G31的,没什么区别,,你要确定是南桥故障才可以。。要不你从好31换个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听网上有这么一说,但实际上。我经常用945的桥换G31的,没什么区别,,你要确定是南桥故障才可以。。 ...

哦,这倒是,说不准是故障判断错误,再试试。

网友:
这个也没有听说呢,下次遇到还真要注意点呢,期待大神给一个较为完美的答复

网友:
用的一样的,没有专用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G31 G41 的板子  为什么价格那么贵呢   而且是废板  难道是因为芯片比较贵!!

我估计是G31G41一线大厂停产了,回收了废板拿芯片做翻新做新主板,有市场才会价格高吧。不知对不对。

网友:
我反正用945的桥换好过G31 就是觉得硬盘的读写数度比G31的慢了些

网友:
没有区别吧,我一直拆料板的用啊

网友:
gb桥    我基本都是 通用  没有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