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怪问题

楼主(2014-08-17):
手里有个华硕A6000本本开机亮一下红屏就灭  按FN+F7又可以亮,想把休眠开关去掉可是没找到,大侠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坏了
*脏话*,A6000还在修,太老了

网友:
灯管老化,换,不谢

网友:
系统里面有设置吧 电源管理

网友:
换灯管就OK了。

网友:
亮一下就红屏,再按FN+F7又亮还是红屏吗?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

网友:
你得机器灯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