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笔记本屏改显示器屏线点不亮

楼主(2014-08-17):
手里有一个NEC10276bc28-11b屏,经查参数是用单6的屏线,屏供电是3.3,用点屏器就是不亮,背光正常,屏确定没坏,本人新手,求大虾们帮个忙。

网友:
屏供电,看屏线是否正确

网友:
先看一下屏供电有无错。。一般配对屏线都可以的。。。

网友:
没错啊,查屏参就的单6的啊

网友:
     你确信屏好的依据说一下!以方便我们给你参考。比如说在笔记本试的是好的!这是不能漏说的!对吧。

网友A:
这个屏是东芝P4280的老笔记本,能正常显示的,我拆下来想改显示器,拆的过程保证没问题,之前拆过

网友:
用写程序的驱动板写相应的程序点。点屏器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A:
关键现在手里没有现成的板子啊

网友B:
屏线要对,程序要对,,供电也要对,,

网友:
可能你还有搞错的地方,我有个显示器就是老笔记本屏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是东芝P4280的老笔记本,能正常显示的,我拆下来想改显示器,拆的过程保证没问题,之前拆过

    这个屏是NEC的屏。上面的屏型号NL10276: 代表NEC屏型号是以NL开头。10276意是分辨率1024X768的。  14寸方屏(4:3).  屏线用DF14 -D6  20/20          这种屏的接口在以前的笔记本屏很常见。也是很好点的。但笔记本的单六排列可能会各不相同。也很常见。建议你用通用驱动板2025等  刷14寸   单六LVDS程序(接口位数一样就行)  分辨率1024X768(XGA)   屏供电:3.3V   屏线用的对应的。屏线的排序要对应屏。屏好的情况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现在手里没有现成的板子啊

  把屏线插到屏上离近照下屏接口。发个清楚的图片再让大家帮你看看。(上面的位数要照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线要对,程序要对,,供电也要对,,

正解  不要把屏烧了才好

网友:
这是屏线点器是怎么弄也不亮,通用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