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Z40HR内外接不亮,键盘大小写可切换还能控制重启!

楼主(2014-08-17):
     索尼Z40HR内外接不亮,键盘大小写可切换还能控制重启!这机器维修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是没有3V和5V换了RT8223M搞定,后来只能上I3的U亮机不掉电,机器原装是I5的,装上去就是不亮机还掉电,后来觉得是CPU功率不够,换了个95831解决了,亮机测试不到一个小时,掉电了。。。开机不到一分钟就会掉电了。。。折腾死人。。。昨天被我同事又换了个95831还有CPU乌龟壳都换了还是会掉电,而且被他摸着摸着居然内外接都不亮了,昨天他重新又换了HM65南桥还是掉电,还是不亮!今早我过来,拿过板子,重新换了EC795P的,得!开机不掉电了!  但是内外接不亮啊!!键盘可以控制重启,大小写可以切换!南桥也是换新的,测到屏接口 LCDVDD为0V,查图发现这个控制信号时南桥发出来的,拉了个3.3过去,没鸟用!!没示波器测不出到底啥原因了!!!按理说内存已经过了啊!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全都有了!!表示无语了!!修好这个好多钱啊!!哎!!!差不多能破K呢!!

补充:坑爹啊!又换了个CPU居然亮了!!难道CPU被我同事摸挂了???简直太坑爹了!!本来CPU是能亮的啊!!难道之前CPU真的有问题的才引起掉电??然后。。然后。。。。CPU终于挂了????终于不掉电了??那也不对啊!我换了个EC之前用那个CPU也不掉电了啊!!迷迷糊糊的都晕了!!
再补充:坑爹的索尼板子啊!!把二代I5的CPU放到别的机子是可以亮机的!!因为我换的是二代I3的CPU能亮,但是我换上三代I5的CPU上这个索尼的板子亮不了机!坑爹啊!无语啊!郁闷 啊!!难道是功率不够??95831都换了啊,上下管也换了啊!!!悲剧的维修!!客户一定要I5啊!!

网友A:
这机器*脏话*难搞,遇到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没解决,换显卡 桥 CPU 内存,涛声依旧

网友B:
你这搞的节奏也太快了吧  几乎什么都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脏话*难搞,遇到几台这样的机器都没解决,换显卡 桥 CPU 内存,涛声依旧

索尼这个破机器贼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搞的节奏也太快了吧  几乎什么都干了

麻痹的有又换了个CPU居然坑爹的亮机了!!!!

网友C:
别搞了,换板吧,省的后面返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搞了,换板吧,省的后面返修。

这板子太贵了!!换了赚不到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太贵了!!换了赚不到钱啊!!

更客户好好沟通,别在修了,这样搞下去劳民伤财,客户那还不落好。

网友:
叫客户换板就能支持I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