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楼主(2014-08-17):
  主板:M4N68T LE V2

  故障:点不亮

  同行送修,通电有复位不跑吗,u不热,测试pci有复位,内存和桥总线供电正常。但是无u供电,此板有推动管rt9619a。测试工作条件,供电脚短路,旁边上啦电阻后面的滤波电容坏,拆掉ok。在测试工作条件,供电和boot分别是9v和12v的电压,2脚的开启是主供芯片提供,有2.4的开启,但是场馆g级还是无电压。用示波器开机瞬间可以看到波形,所以芯片应该没问题。狠心换下所有的上下管,还是不行,求助大神。
  主板是amd加nv的桥,应该是先u供电后总线,拆掉短路的电容后,的确没了总线供电和复位,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华硕主板有点刁。

网友:
我正在修一张 这型号的主板 有时候开机跑两个码 50-D0 大部分没复位不跑吗的 桥 cpu 总线电压都正常 NV的桥 也加焊了 情况还是一样啊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