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有CPU复位不跑码,请大神们分析下给点思路

楼主(2014-08-17):
(无正文)

网友:
刷过了还是 一样

网友A:
你总线怎么测试的,我的一块也是复位不跑吗,查无帧信号,加焊南桥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总线怎么测试的,我的一块也是复位不跑吗,查无帧信号,加焊南桥无果

你问的是那条总线,FSB用打值卡,DMI用刮线,LPC在IO上打。

网友:
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BIOS 也刷了。估计南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楼主,这个板子不要去动桥了,废板价格50.动桥就不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