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个高手发的液体石蜡和松香配置松香水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楼主(2014-08-17):
以前有个高手发的液体石蜡和松香配置松香水的帖子怎么找不到了?
有没有哪位帮忙找找,或者有存着的给个配比比例和步骤
那个配出来的非常好用,我做BGA都用那个溶液

网友A:
基本上有的贴久了就会删的。再者说 你做BGA的话可以买点好一点的焊膏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有的贴久了就会删的。再者说 你做BGA的话可以买点好一点的焊膏也是一样的。

不一样的。焊膏看不清楚锡珠的情况,松香是可以看清的。

网友:
那个松香水真的非常好用的
我上次做的用完了
脱焊,BGA,焊接都非常好用
价格还便宜

网友:
焊膏也一样能看见嘛,只是看边上的,不过好的焊膏你大致对一下位,锡珠会自动归位嘛!

网友B:
记错了,是隔壁论坛发的
bbs.mydigit.cn/read.php?tid=679106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非常好用

网友:
配方:石蜡油:松香 = 2:1(体积)
大约就可以,不需要精确。石蜡油太少会过于黏稠,不方便滴出,过多则会使浸润效果减弱

融合温度:第一次融化松香约180℃(控制到刚好融化而不冒烟),加1份石蜡油,搅匀(此时比较粘稠,注意松香很容易沉积一层在底部)。然后温度可以减到100℃左右,再加1份石蜡油。

网友C:
用酒精溶解松香做成的松香水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溶解松香做成的松香水也可以吧?

我也用酒精溶解松香做松香水。

网友:
用酒精溶解松香做松香水对身体危害小

网友:
我按照这个配方做了下,发规有些松香没有融化,是不是温度没达到?还是石蜡油少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配方,,都是用焊膏来做BG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错了,是隔壁论坛发的
bbs.mydigit.cn/read.php?tid=679106

这个好东西啊,我也正在找。谢谢露珠

网友(2014-09-29):
这个比列为:2:1松香

网友:
也             喜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