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宏基AL1706A电源板

楼主(2014-08-17):
宏基AL1706A电源板没12V 5V电压发现是开关管炸了 想换个但不知道型号 大家谁知道
电源

网友:
8N60 完全可以代换

网友:
开关管炸了 你要把保险啊 整流桥啊 还有开关管S极下接的电阻也要查一下有没有损坏

网友:
显示器的开关管基本上全部通用,找个旧的换吧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一个就可以,pwm芯片最好一起换个

网友:
他这个是模块 不是单独的开关管
淘宝网卖个把 不贵的

网友:
这不是开关管,是集成开关管的集成模块,买通用模块改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4333-1-1.html
看看我的帖子你就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显示器上的这个东西大多都一样

网友:
脚底下桌子上显示器壳里都认真的找一下,看看还能找到炸掉的那部分不!找到了就破案了!

网友:
我有好板,型号是DM0565R

网友:
芯片开关于一体的厚膜集成块,看外观很像0565和0465 不过STR W6262也很像

网友:
还是换个模块方便

网友:
这是 集成厚膜 楼上的别乱误导

网友:
找个料板拆一个就可以 不行再想办法

网友:
这不是单纯的场效应管吧!!!应该是管理芯片和MOS管一体的。

网友:
三星的T190电源板上我见过类似的芯片。型号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