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下用不了显卡测试程序 求解

楼主(2014-08-17):
在进入DOS下 打开显卡的测试程序 却打不开, 不知为何 求大神帮忙 ! 主板 和 PCI卡亮机卡 DOS系统 做好了 进DOS 输入测试命令 就是打不开 如:D:\>MATS.EXE 回车 D:\>R3106 回车......就程序不起来运行 , A卡 N卡 都试过啦 求解
显卡

网友:
我是用WIN98的光盘,在硬盘上做的纯DOS,MATS运行完全正常

网友:
mats在dos环境下是可以运行的,应该是文件没复制对。

网友:
应该是文件没复制对
重新做启动盘

网友:
要修显卡 检测硬盘这些 都可以 找个 用不上的小硬盘 40G的啊 做个WIN98系统 在把要到DOS下用的软件全把去硬盘里 搞个文件取个名 自己好找 我一般都是取为TOOLS 里面全是 DOS下要用的软件 开机按F8 选 5/6 就启动在DOS下了 进去TOOLS 在找要的软件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