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X201I 像玻璃一样的供电芯片的焊接问题

楼主(2014-08-17):
机器X201系列, 像玻璃一样的供电芯片焊接老是不好,怎么焊都短路,下面是锡珠,尝试重植球也失败了。
有经验的还望解惑。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还没碰到,等待解决。氧化物处理一下试试

网友:
只在手机里见过玻璃一样的芯片,会不会是焊接方法不对把芯片焊坏了造成的短路呢?就算是焊接很厉害的老师傅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哦。

网友:
焊过苹果的,感觉就像焊显存一样,温度调好,风枪吹就行了!

网友:
这芯片 是很不好焊接。建议不要重植 直接买新的。用风枪 的大口 吹 对好位置 控制好温度 不会太难。

网友:
要用0.3的小球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这mos管是bga封装的吧

网友:
直接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
那个也会坏?

网友:
一般吹不坏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坏的吧

网友:
和手机的WIFI芯片一样,用钢网 +锡泥,用球的话芯片焊盘要处理干净

网友:
这个 黄老师有提到过,主要是温度的掌控 详情你可以联系黄老师 这个他有经验

网友:
换个新的吗。用风枪吹上去就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芯片那么小还能植球吗?我试过用飞线,不过失败了。用风枪老是吹跑。

网友:
这种芯片 直接用风枪预热下 打满焊油 直接从料板飞个过去 几分种搞定 怎么会焊短路呢 基本功不扎实啊

网友:
温度要把握好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图片。上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