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1t关机不了机

楼主(2014-08-17):
p41t关不了机,东西都换过了,系统也重装了。开关也是对的。我没招了,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关机不断电吧,,,按主板关机时序查,,,有难度

网友:
我上次修过这种问题的主板,好像是换了IO就OK了

网友:
感觉是IO  问题

网友:
换io芯片不好就可能南桥了

网友:
反时序查。

网友:
是关机重启还是关机不断电

网友:
关不了机,或者关机又自动开机,这些情况一般都和IO有关,个别的还和南桥有关.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点 关不了机有好几种情况  关机不断电 还是关机重启 还是关机重启进不系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