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坑爹维修一例

楼主(2014-08-17):
同行送修的b460e 初始故障为待机电压跳变 本来想着以为是铁皮mos损坏
拆机的时候发现lenovo的保修贴被弄碎了留了一个心眼 仔细检查主板 发现上家把bios装反了 bios短路所以待机电压跳变
好,换了一颗刷好的bios上去触发0.2 量电感电压cpu供电没有出来  量了vron有了之后直接把铁皮管和6266a一起更换 接电源触发亮机
但是坑爹的问题来了...卡logo     想想b460 铁皮管坏了之后爱烧cpu  换个cpu试试..还是一样 头疼 卡logo最烦躁了
无奈在换个内存试试 上槽下槽上槽下槽..唉!下面的内存槽竟然不好用   可惜手上没有三代内存的假负载 无奈对着图纸打了阻值感觉也都正常   是北桥问题还是内存槽问题自己心里也没低  修到这里也很头大 此时也学着论坛前辈的样子默默的点根烟 想着抽着抽着灵感就来了  ....咳咳咳 好呛阿
此处略过我拆声卡网卡摄像头换ec刷bios的过程
还是觉得不像是桥的问题  抱着不轻易动桥的原则 从头到尾在检查一边
这个机器爱坏bios  可是bios我也换过了..  又看了看满是焊油的bios ..   在换个2m bios试试把
刷好焊上...点亮 出logo 到过logo...  竟然好了天那
在把上槽的内存移到下槽试试 竟然也好了
这么神奇 bios还会影响到内存下槽不好用吗
在把原来的bios换上去..不触发 bios神奇的坏掉了
在把新bios换上去又亮机了 反复开机正常 至此此机修复成功

网友:
心里有个疑惑也一直为解开 bios会影响到上下槽不好用吗 望各位同行解答

网友A:
2m  bios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  bios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容量2M的bios ..

网友B:
我手上有台B470E 待机大 装系统装不上  估计也是mos坏了

网友C:
呵呵 2m是什么意思哦 是不是2兆哦

网友D:
前天遇到一台索尼的,也是一个内存槽能用一个不能用,反正内存是4G的,插能用的上面给客户了!!!

网友E:
是BIOS芯片坏掉了吗?

网友:
真是卧虎藏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BIOS芯片坏掉了吗?

嗯 是阿  连着坏了俩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遇到一台索尼的,也是一个内存槽能用一个不能用,反正内存是4G的,插能用的上面给客户了!!!

关键我这台是一个内存槽不好用 还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不懂,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你这样灌水会被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2m是什么意思哦 是不是2兆哦

嗯是的 2兆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台B470E 待机大 装系统装不上  估计也是mos坏了

  驱动mos的从电源芯片也爱坏

网友:
论坛高手有好多好多

网友:
现在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经常会碰见BIOS刷不进去的  或者刷上去没有用  很有可能是BIOS 坏了

网友G:
B460好么好修的委,要么修不了,烧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B460好么好修的委,要么修不了,烧穿了

B460E 亲 不是b460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天意wx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