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雅A400 A14IEXX不出5V待机 修复!

楼主(2014-08-17):
舟优雅A400
版号:71R-A14IE4-T820
故障:插电源 待机0.012A按开关无反应  实测没有5v待机电压
维修过程;拿到主板发现按开关不触发 测一下开关脚有9.v左右的电压 根据电路图正常的《大部分是3v左右》、观察主板发现 bios, u19-OZ815被动过 没多想直接刷了bios 还是不触发 就顺手测了一下bios的1脚8.7脚发现都没有电压,bios都没有供电,说明不bios引起的 也说了待机电压3v有问题 或者说3v到bios之间的电路有问题。打开图纸看看吧 发现bios的3VA是通过u21产生 实测u21 2脚无电压,测一脚5VA也无电压,而5VA是通过u19控制产生的,刚好u19OZ815也被动过 简单测了一下条件之后没发现u19有短路的问题 断开后级也没有产生5VA,就直接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不行,在换一个还是不行  再换一个还是不行!一下子换了三个都不行{在换这三个的过程中都是测量过之后再换的}。心想换了几个都不行 不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于是仔细查一下芯片的各个脚引脚的状态, 2pin 19v正常 3 ref 2.7v正常 5pin vdda 5v 1pinON-3v正常 16pin 5va_LDO5V正常 7脚vset1-0.7v左右 7脚是通过3脚的ref2.7v 经过 r356 R357分压得来的在芯片没有工作时我人为是正常的 但图纸标是1.8v 就先不理会  ,24脚VEST2实测3.4v 图纸标的是5vs 也暂且认为正常因为芯片没工作{但实际在芯片工作 主板正常上电时测这两个脚的电压,也0.7v和3,4v} 那么芯片的条件基本满足为什么还不能产生5VA 用示波器测一下上下管 G的波型通电瞬间有波型 说明芯片条件基本满足了产生5va的条件 但只有瞬间的波型 说明什么哪,是哪里短路了吗还是保护了 测了一下5va下管的G一直有5v高电平说明芯片保护了 但5va的后级都测过了 没有发现短路 5va的对地阻值135欧应该正常 又仔细查了一下5va的反馈电阻 没有发现问题。到这里陷入困境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在想为什么 如果连这个都不出来也太没用了吧 心里特别懊恼自己,芯片条件都有了 后级没有短路 反馈正常为什么还是不出 在基地逛了一遍发现都是没修好的 但是看都有人回复说看一下5va的滤波电容,一开始也没在意,可是时隔一天拿出板子再次仔细测量之后,想起基地那个回帖的兄弟说的话 我也没在意就把5va的电容c414给换了 结果是令人兴奋的 5va正常产生 机子到此也修复了,帖子没技术可言 纯属经验分享 希望对兄弟们有用。特别对那些热心回帖的兄弟说声谢谢!

网友:
神舟的主板,就是转化3。3V  5V  电压

网友:
电容储能不良引起

网友:
神舟真的是神机啊!

网友(2015-01-09):
3.5V电压只有一半,时有时没有是不是就可以考虑滤波了?

网友:
楼主这机器我都修到两台了。。。。。。。。但我木有换C414而是加两个330

网友:
楼主 这个情况你说的 是有人讲解过的 并且故障分析是里面就有说保护德若干条件 其中就有电容不良引起德  shuangxi的视频

网友:
一开始就没有待机35V就是了,不过楼主你思路清晰呀,电容不良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