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26不触发

楼主(2014-08-17):
A1226不触发是什么问题的!谁可以发A1226图纸我!(leizhen8@qq.com)

网友A:
待机都正常不?开机按键有电压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都正常不?开机按键有电压没?

我都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不是小板坏了(电源板)!插电源测试过主板哪电源线是没有电压的!可以加一下你QQ吗(562319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