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4-08-17):
联想B460E大短,换了铁壳后,进系统死机,进PE也死机,求解决方案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稳啊

网友(2014-11-18):
CPU坏了,肯定的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掉什么小电阻小电容之类的

网友:
请问铁壳是一对对的换还是只兑换了坏的?我建议你一对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