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HM6X和广达HM6X上电时序比较有点不一样。

楼主(2014-08-17):
       现在我是实地的学员,在我发帖之前还没有学到6系列上电时序。月饼老师先让我们预习一下。我很清楚的知道时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一点不一样都想弄个明白。
            下面的上电时序是英业达的HP_DV4_4000

图上可以看出EC收到了V1.5_PG,VCCSA_PG,V1.8S_PG,相与之后的ALL_PWGD_IN后,才发出的CPU_PWEN和SB_PWRGD,CPU_PWEN去开启CPU核心电压,但是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供电,有开启,没有CPU_SVID是开启不了CPU核心电压的。EC发出SB_PWRGD到桥的PWROK,桥的PROCPWRGD就会发出H_PWRGD送到CPU。PROCPWRGD表示:桥正常读取BIOS后,发给CPU的PG,表示CPU的非核心电压OK.除了CPU的核心电压其他的电压都已经正常开启。接下来CPU发出CPU_SVID给CPU的电源管理芯片。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满足条件后,VCC_CORE就产生了。还有VGFX_CORE也产生了。接下来,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PG就是VR_PWRGD到桥的SYS_PWROK。SYS_PWROK表示:有CPU的供电芯片发给桥的3.3V高电平,表示CPU的供电核心电压OK.然后,桥发出平台复位,PLT_RST#.到此硬启动已完全结束。从上面可以看出,PROCPWRGD是在核心电压开启之前就发出了。
                              还有我们书本上的6系列上电时序《简单写一下》
                    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AM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CPWRG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PU_SV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CCCORE_CP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YS_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TRS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从上面可以看出,桥收到PWROK后就会发出DRAMPWROK和 PROCPWRGD到CPU。
      DRAMPWROK表示:桥收到PWROK后发给CPU的PG,通知CPU,内存模块供电OK.    从上面的简图中看出,桥收到了PWROK后就会发出DRAMPWROK和PROCPWRGD。但是现在CPU核心电压还没有开启。
                                     下面的是广达的联想Z470

      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EC收到了HWPG后,先发出 VRON,然后在延时99ms在发出  ECPWROK,     VRON去开启CPU核心供电,ECPWROK一路发给桥到PWROK和MEPWROK,一路去和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相与产生 SYS_PWROK给桥,然后桥发出DRAMPWRGD和SYS_PWROK相与产生PM_DRAM_PWRGD给CPU,桥在发出 PROCPWRGD在外面的名字是H_PWRGOOD给CPU。然后在发出PLTRST#复位CPU,到此硬启动已全部完成。
          从上面可以看出桥发出 PROCPWRGD和DRAMPWRGD就已经开启CPU核心电压了。DRAMPWRGD和 PROCPWRGD有的会在CPU核心电压开启之前,有的会在CPU电压开启之后。难道不同的厂家时序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同样的芯片组,同样的名字,表达的意思不一样?
                                 下面是仁宝的6系列的上电时序

                                   下面的是纬创的6系列上电时序

                    如果我们拿到一块板子没有上电时序是不是要参考其他同厂家的时序。请月饼老师看看,其他老师看看,其他师兄看看,这样对不对。

网友:
分淅思路明确,我略懂一二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  白皮书上是cpu电压推后了  因为必须收到了procpwrgd 后才出cpu电压   但仁宝6系列时序中y470图中 cpu电压比13   14  步要早,期待答案,疑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好  白皮书上是cpu电压推后了  因为必须收到了procpwrgd 后才出cpu电压   但仁宝6系列时序中y4 ...

这个是HM6X芯片数据手册,我们书上是正确的。你看看。

网友:
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认为信号出的顺序 pwrok  apwrok  drampwrok   25m晶振起振输出相应频率  procpwrgd   然后才是 cpusvid   sys-pwrok     sus-stat#  thrmtrip#  pltrst#    这个时序图是y470  hm65 芯片组  按照6系列的时序  似乎对不上第9步cpu电压就出来了,紧跟着sys-pwrok  然后才出的pm-dram-pwrgd   然后才出的h-cpupwrgd与时序似乎不符合。(h-cpupwrgd就是procpwrgd)  procpwrgd不出就不会出svid设置信息,cpu电压也不能发出。为什么这个y470图纸中 cpu电压先出,而procpwrgd 靠后了,似乎不符合intel的规范,敬请指点一二。(也请饼哥给介绍一下,疑惑中)

HM66/HM65时序区别

HM5X相对于ICH的时序特点:

1、  增加了SLP_M#(从ICH8开始就增加了),用于控制ME模块供电,但大部分机器不采用

2、增加了SLP_LAN#,用于控制网卡的供电(跟随SLP_M#的状态)

2、  增加了VCCME,给ME模块供电,1.05V(不支持AMT时,VCCME与总线供电是一起的)

3、  把VRMPWRGD更名为SYS_PWROK

4、  增加了MEPWROKICH时叫CLPWROK,不支持AMT的时候,MEPWROK会跟PWROK连一起

6CPUPWRGD变为两个信号:DRAMPWROKPROCPWRGD

HM6X/7X相对于HM5X的时序区别

1、增加了VCCDSW3_3DPWROKSLP_SUS#,用于支持深度睡眠,但大部分机器不采用

2SLP_M#更名为SLP_A#

3VCCME更名为VCCASW

4MEPWROK更名为APWROK

5CPU供电时序推后了,它是在CPU得到PROCPWRGD后,发出SVID控制产生

6、桥发出PWOCPWRGD的条件:供电正常、PWROK正常、时钟正常、能正确读取BIOS

7、取消了PCIRST#,桥只发出PLTRST#

8、集显供电一般是需要在跑码之后,过了内存才会产

网友B:
我觉得区别不大,,期待有哪位大师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区别不大,,期待有哪位大师出来讲解一下。。

                                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AM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CPWRG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PU_SVI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CCCORE_CPU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YS_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LTRST#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简写的上电时序是标准的,也就是书上写的,虽然 CPU_SVID VCCCORE_CPU  SYS_PWROK在HM6X数据手册上在PROCPWRGD
         上面,但是,实际的顺序是 CPU_SVID VCCCORE_CPU  SYS_PWROK在PROCPWRGD后面才有的,你可以看看后面的上电时间,看哪个先发出,
        6系列和5系列和5系列之前的上电时序是不一样的。月饼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讲了。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C:
PWRO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你可以看看HM6X的数据手册,看哪个先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看HM6X的数据手册,看哪个先出来。

请问这个'HM6X的数据手册‘ 在哪下载,可否提供一个链接。多谢!

网友A:
这个时序早看懂了 ,你还没看明白我问的问题,仔细看看问题在回答。我的意思是y470中图纸表的步骤不符合intel hm6x系列的规范,procpwrgd没出  cpu电压以及sys-pwrok就出来了,根本和intel标准时序对不起来。

网友:
虽然是相同的INTEL芯片组,但不同厂家在做电脑时,改变一点时序也很正常,各有各的特色吧.....

网友:
图纸上的时序,很多是错的。。以实测为准
另外,6X7X的CPU供电,可以在PROCPWRGD之前,叫做VBO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序早看懂了 ,你还没看明白我问的问题,仔细看看问题在回答。我的意思是y470中图纸表的步骤不符合int ...

intel建议是prcopwrgd后SVID,再开CPU供电。
但也可以在PROCPWRGD之前启动,所谓的VBOOT。1.1V

网友:
谢谢月饼老师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