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 联想 启天 m4600 主板 装独立显卡不识别

楼主(2014-08-17):
主板是l-s671g rev 1.2 求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bios你先设置了吗,禁集显。或者在win下把集显设备停用了,您先做一个试试吧!

网友:
先要确认独立显卡是完好的,其次显卡不要太好,老机器要配老显卡(呵呵,年龄段要相当)。

网友(2014-12-15):
先设置BIOS,不行再刷BIOS.

网友A(2016-07-13):
谁能说下PCI-E 16X识别是哪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说下PCI-E 16X识别是哪个信号

是PCI-E 16X是pci-e第16脚吗?说的清楚一点好帮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