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 开机测试卡显示d4……

楼主(2014-08-17):
主板点不亮 开机测试卡显示d4  插上电源线 待机5VSB有电压 测试卡3.3V灯亮  按开关键 主板上电 测试卡显示d4  显示器无显示……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网友:
不过内存  换内存 查内存几个电压

网友:
d4是不过内存吧,换个试试呢

网友:
内存呢,不是做这行的吗

网友:
d4不过内存,查內存各项工作条件。

网友:
内存供电关键测量点:
DDR1:主供电  7脚、负载供电  排阻、SPD供电  184脚、基准电压  1脚、
DDR2:主供电  电感、负载供电  排阻、SPD供电  238脚、基准电压  1脚、
DDR3:主供电  电感、负载供电  120/240脚、SPD供电  236脚、基准电压  1/67脚、

网友:
看看内存spd供电正常不

网友:
你是不是修主板的 这个也不知道查吗

网友:
换内存试试啊!?

网友:
开机跑到D4的话,6楼的方法查就没有错了

网友:
多换几个个CPU试下

网友:
d4是不过内存的代码,换根内存试试,测一下SPD电压正常不。

网友:
  楼主你是干嘛的,内存问题

网友:
很明显内存的问题啊!楼主还是停留在板卡级的维修上啊!!

网友:
还是用6楼的方法查一下吧,换内存试试,也注意一下内存的频率吧,还有补充下要查下数据地址管理总线啊。

网友:
这个是内存问题  仔细点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内存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情况下BIOS电池(有电)放一下电、再把类存取下来擦一擦然后再试试、不行就换类存试试,再不行刷一个BIOS看看、、再不行看看主板是不是单桥是的话就干桥、、、、、、

网友:
看是几代内存 ,2代的话主供电1.8V,负载供电内存插槽旁边排阻上测,0.9V,SPD供电238脚。1.8——3.3V
系统总线供电:数据:1.8/3.3v 119脚  ,时钟:1.8v/3.3v 120脚    这是过内存需要的几个供电,及信号 。第一次打这么多字,内心太激动了 ,怎么办,睡不着了

网友:
有的内存。不行。不好也容易这样。。。

网友:
楼主极有可能不是同行人,或者说刚进行没两天,典型的不过内存故障,其他瞎查什么呀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再测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