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花瓶

楼主(2014-08-17):
  刷完BIOS可以亮机  进入PE不花一进系统和重新装系统都是花的。。色彩不对。。谁有I5二代 GT630显卡的BIOS呀我刷了很多都不行呀

网友:
K53SV  REV  3.2banben

网友:
可能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你这个花瓶写得真好。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K42,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N13P-GL2-A1这个显卡型号。。。谁有BIOS发一个给我

网友:
是BIOS问题呀。。肯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各位刷ASUS  BIOS一定要看显卡型号

ASUS K53SV R3.2 显 N13P-GL2-A1.zip

网友:
可以屏蔽掉显卡试下

网友:
不要刷这个BIOS有缺陷。。。哎网上买的都有缺陷

网友:
网卡不可以用。。不要刷了只是显卡正常了

网友:
这个我试过是可以用的网卡也没缺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