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做南桥掉点跪求大神教补点

楼主(2014-08-17):
哭了,今天做一个南桥客人的板。做一个桥本来拆下来的时候没有掉点然后拆下来一拖哦耶掉点了然后看看自己完蛋了,悲剧了呀怎么办。

网友:
看看是不是空点,时就不用补了

网友:
你是不是锡没化,就带吸锡线脱,把焊盘搞掉了。一般拖这种桥,就把罗铁开到底。
你上个图片看看,如果掉的少四五个还可以搞下,太多了你就换主板吧!把你累到够呛,也不一定搞的好

网友:
搞不好,要给人家赔板子哟

网友:
吸锡线焊盘杀手。

网友:
一个一个补吧 哈哈给

网友:
看掉得严重吗? 掉多少个了?

网友:
掉点就换板。。。不然搞好也不怎么稳点

网友:
用漆包线在显微镜下一个点一个点焊接好,然后把暴露的部分,容易相接的部分涂上绿油,等干后就可以涂抹焊剂,上BGA焊接了!

网友:
看能不能把掉点的部位用尖头东西挖出来焊点来

网友:
用裸线(平常焊板飞线用的),点的地方打一个圈,余线引出来找到它的可通的地方焊上。用绿漆图上待干。

网友:
用裸线(平常焊板飞线用的),点的地方打一个圈,余线引出来找到它的可通的地方焊上。用绿漆图上待干。我们一般就象这样 搞好了也还是没问题 就看你焊工硬不硬

网友:
应该没得事吧!!!

网友:
楼主也不传个图,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
空点就不用补了,一共掉了几个点,上个图看看。

网友:
掉的多了就不用补了,直接换版

网友:
这可是大工程啊,掉空点那就是万幸啊,
用裸线在掉点的地方把底弄出来连上,余线引出来找到它的可通的地方焊上。用绿漆图上待干。不过难度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