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诡异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4-08-17):
机器症状:QQ群视频唱歌画面卡顿严重

维修结果:360软件造成的!!360的一切卸载掉完全OK,画面很顺畅。

维修过程:装系统、换硬盘浪费了很多时间!草

网友A:
搞半天是360在捣乱啊
360相关的太多了  装一个 慢慢桌面都变成.360 了
不是黑这个软件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半天是360在捣乱啊
360相关的太多了  装一个 慢慢桌面都变成.360 了
不是黑这个软件哦

看来流氓软件之父的本性不是盖的

网友:
一直用360.  确实会导致电脑慢,其他的还可以

网友:
我从来就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