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MSUNG)]
三星LED 55寸不开机

楼主(2014-08-17):
大家好
请教各位前辈
家里有台三星LED 55寸不开机
有待机电源红灯
当开机时红灯一直闪烁然后就又停止
连萤幕亮都不会亮
已经搞好几天了都搞不定

后来发现只要将主机板插到逻辑板的排线插到逻辑板上.
无论逻辑板的电压或者主板的电压状况都一样,12V=>0V=>12V=>0V
感觉有东西烧掉受到保护住,所以电压起来就掉下来又起来又掉下来

但是把逻辑板的排线拔掉电压就正常
本来怀疑是屏跟LED排灯问题
但把屏或LED排灯断开还是一样
怀疑是逻辑版问题

后来检测逻辑板
逻辑板上所有电容都没有短路
自己外面灌12V看起来所有电压都有起来且都很稳不会0v-12v乱跳的状况

有换过好的主机板状况还是一样
断开逻辑板后power各组电压是正常
但背光LED灯不亮...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量测Power上LED电压Vf+及Dim-只有5.xV而已

POWER上conn如下,其中3跟5是短路的(当led线拔掉也一样)
1     3   5   7
Vf+  -    +   Dim-

请问该如何下手?

谢谢

逻辑板型号为
120PLUS-S240LABMB3V0.1

网友:
三星到底好不好,买电视买三星。

网友:
楼主描述的有点不清。看也看得不太明白。【建议去查电源部分吧、、、】

网友:
是不是 程序 有问题

网友:
是哪边的程序?
应该不是主板,因为有换过新的还是一样
但逻辑版的程序容易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