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8m-s2不通电什么修

楼主(2014-08-17):
技嘉ga-m68m-s2不通电什么修,COMS,3VSB待机都正常,IO换过,有时可以通,大部分都不通,什么修,IO哪几个脚控制通电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这块板,情况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马。CPU电压1.10V,不知道正常不正常,BIOS也刷了,没用。

网友:
将IO的型号发上来。看看。。还有开机针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楼主!请详细描述故障,按照触发电路去修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IO型号不知道 怎么帮助你

网友:
IO是iTE8712F-S   HXS   GB

网友:
待机电压阻值都正常不要再问了

网友:
待机正常先用表戳一下南桥晶振看看能触发吗?能触发就是晶振坏了。如果不行量量南桥阻值正常吗?如果无短路现象就做一下桥看看。。。。还是不行就换个桥。前提是电路正常!!!

网友:
找找那个IO的电路图,分析一下,有几个脚供电,你这就知道换了,还没有搞清楚哪个脚供电

网友:
不行的话。找个你板子对应的工作流程。一一排除。看哪里不对。修哪里。。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有无电压跳变,106-103-102-10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