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T35,广达的QL8,诡异掉电求助

楼主(2014-08-17):
     今天接了片神舟A550-T35,上电到0.4掉电,心中一喜,给客户报价,结果折腾了半天,还没修好,实在不好意思,让客户留机。
     情况是这样,广达板子掉电,直接找HWPG,对地二极值507,待机0V,上电后对地二极值480多,最高1.3V,查图,HWPG 由PR138 10K电阻上拉,上电

时,PR138一端3.3V,另一端1.3V,直接换了,还是一样,再换,还是一样,电阻没问题。看来是其他的拉低了。
     依次断开  PU7旁边的PR136,PR137(图5),PU4 旁边的PD12(图6),PU6 翘起1脚(图1),PU2 13PIN 割线(图2),结果还是一样,HWPG 依旧最

高1.3V.求帮忙,我还漏了哪里?

网友:
测量各大电感,上电瞬间,电压都正常,波形都正常

网友A:
HWPG相连的原件都可能引起,PCB漏电也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HWPG相连的原件都可能引起,PCB漏电也会啊

HWPG相连的元件,该换的换了,改断的断了,看来真有可能是PCB漏电

网友:
可否把bios发我一下  。或者上传BIOS  我下载也行啊!